求助李老师!

楼主(2007-10-14):
Vacon变频器型号:NXS 75KW 两台 在去年停运时是好的,今年一开机故障停机故障代码为 7 saturation(饱和跳闸),复位不了,不只是什么原因?请李老师帮忙!谢谢了!

网友A(2008-05-09):
断电 重新上电
如不行, 则IGBT 和功率板 可能损坏

网友B:
同一问题,回答和上面的一样,检查一下滤波电容有没有漏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