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轴承老是温度高

楼主(2007-10-14):
    1440KW鼠笼电机,6KV,自使用以来经常出现后轴承高温,最高到过90度,电机拆开过,也请人检查了轴承,间隙正常,油不少,也不算多,轴承型号6238,基本都是在每次开机后和加油后高温。
    加油后检查过,多余的油已做过清理,而且拆开电机看的时候,里面油并不是太多。
    高温时,温度出现无规律波动,低时到60左右,高时超80度。

    请各位维修电工高手给予解答,谢了先。

网友A:
一般是转子的动平衡问题

楼主:
那是不是得重新做动平衡?

网友A:
很难做.领导也很难相信

楼主:
1440KW呢,怎么做啊,除非返厂,领导可能真会杀了我。

网友B:
可能有轴电流影响
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18272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可是象我这种情况怎么才能判断是否轴电流影响呢?

网友B:
真的很难判断

有变频器没有?

运行过程中正常,只是刚运行时高温,加油后高温?

网友C:
电机是否有较大轴向力
轴承台是否变形

网友D:
1 电机冷却方式和效果如何?
2 是实测温度吗?热电阻是否正常,传输信号正常吗?

楼主:
感谢各位老大的回复,现集中回复如下:
1、无变频器,是直接启动;
2、运行过程中很少出现高温,但刚开机和加油后肯定高温,昨天刚开机到了80度,今天凌晨4:00左右稳定到35度左右,不再波动;
3、电机负荷为大型离心风机,无法正确判断有无轴向力,我认为不应该有,轴承台无变形,自第一次开机就存在高温现象;
4、电机冷却方式为风冷式,效果良好;
5、测温元件、信号传输不存在问题。
再次感谢!

刘国强;1

网友:
我厂原有一台带液力偶合器的风机电机,也挺有意思的运行一段时间有点缺油,补了点油第一天正常第二天开始发热用轴流风机强制冷却连吹了三天,好了温度降到30-40度,再不出现高温现象,只要是在加油又会反复。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后来为了提产将风机增大,电机也由轴承改成了瓦的。是不是电机制作工艺地问题,要不怎么现在好多都是瓦的或是轴承带稀油站的

刘国强;1

网友:
轴承在旋转时是如何带油的,

网友E:
轴承不超90度是正常的,超过95度就要停机检查.
另外,开机时由于粘度较高可能温度有所上升.可能你使用的油脂型号不对,可对照铭牌上推荐的.
    加油后会出现温度上升现象,过2到3小时后会恢复.或者使用自动加油器(可调节加油速度),这样就不会出现加油后的温升.

网友B:
高压电机 一般要求加超级润滑脂 不是普通的润滑油

网友F:
什么的瓦的轴承?能说说吗 ?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国强;1在 2007-10-16 3:43:00 发表的内容:
  我厂原有一台带液力偶合器的风机电机,也挺有意思的运行一段时间有点缺油,补了点油第一天正常第二天开始发…
--------------------------------------------------------------------------------------------
我的也是带液力偶合器。

网友G(2008-01-15):
轴电流是怎么形成的? 轴电流对电机轴承有什么影响?怎么处理?
使用轴瓦的高压电机的转子是怎么定位位的? 出现窜轴怎么处理? 请高手指点

网友H:
轴承内外壳跑圈 轴承精度过低

网友I:
应该没什么问题,刚加油时油脂粘度较大,对轴承的温度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就出现在冬天停机时启动不了的问题。

网友I:
加油时,油应占轴承间隙的百分之八十。不要多加。

网友J:
你换一个品牌的油试试.

网友K:
可以用稀油站,就是用液体油,进行循环,油回来后,冷却,让进到轴承,再回的稀油站,我们单位630KW电机就是 这样的。

网友L:
如果其它情况没有,我认为正常的,开机温度升高,加油后温度升高比较正常的现象呀.90没有超过温度吧

网友M:
我建意你,用手去接触一下,是不是测温元件不好,我们的一般在50度,

网友N:
油加多了,或者牌号不对

网友O:
照你说的是要该检测轴了

网友P:
重新加油的时候称一下油!6两!这是人家高压机厂人和我们说的!

网友M:
不加负载你试试看,看,

网友Q(2009-01-04):
发表我厂又一台250KW的高压电机,前轴承温度高,经解体发现油脂乳化,更换了油脂,还是温度高,温度上到92度,重新换轴承换了新油,依然温度很高,怎么办?

网友R:
返厂做动平衡测试

网友S:
测下运行时的振动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