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给详细解释一下E分度的热电偶一般用于哪些场合

楼主(2007-10-14):
    哪位高手给解释一下E分度的热电偶一般用于哪些场合,是不是康铜热电偶,和镍铬-铜镍电偶是不是一种,有没有详细的分度表,其信号随温度的变化有什么变化规律?

    呵呵,问题有点多,也有点乱,见谅。

网友A:
有E分度的热电偶详细的分度表,先前帖过。请搜以前的帖子。

楼主:
找到了,但好像变化不成线性。

网友A:
确实如此,不仅E分度。

网友B:
确切的说不是康铜热电偶,E分度的热电偶是镍铬-铜镍电偶,也被称为镍铬-康铜热电偶,与早期的镍铬-考铜小有区别。所有热电偶的电势和温度都是非线性的,二次显示仪表都具有线性化功能。

网友C:
主是查一下的适用的温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