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开关烧了三台,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07-10-14):
9月26日,神华集团“煤制油”项目,使用塑壳产品在现场调试过程中发生爆炸,情况非常严重要求公司立即派人现场解决;
9月27日,反映现场又炸了一台50A ,要求去时再多加一台备件,火速前往解决;
9月28日,上午到达客户现场,现场了解了故障发生时的情况:
客户描述:当电机起动运行后,过十几分出现爆炸并伴有火球和浓烟,再检查负载侧线路、电机、接触器等部件上未找到有短路的痕迹,绝缘测试也没问题;客户认为塑壳产品质量不行造成爆炸;
50A塑壳的负载电机:额定功率30KW,额定电压660V,额定电流为32A;现场实际电压为700V左右,实际运行电流5A以下,315A塑壳实际运行后电流50A左右。
现场更换了三台产品后,通电运行正常;
其中有一台:产品换上第一天通电运行正常,第二天上午也运行正常,下午抽出抽屉,换另一抽屉测试未成功(抽屉互换差,换上不能用),再次将原抽屉装上通电测试时,产品出现分断;
拆开分析:发现产品的A,C相因分断电流而拉弧烧损严重(四台有同样的现象),塑壳为电机保护型(瞬时保护设定动作12In),不带过载保护;如果是断路器出问题,那会出现在相邻两相,因短路分断拉弧烧损的是A相和C相,且四台产品都是出现同样的现象,可以肯定是线路中A相与C相短路引起产品分断;
    目前,在这个系统上已换了3台产品,仍无法解决,请各位大虾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显然用的开关品质有问题,可能存在以下情况:
1)所采用的壳体材料绝缘性能有缺陷,不能承受690V等级工作电压;
2)660/690V的分断能力不足,导致事故..
估计以前一种可能为主..
   解决办法:
1)额定工作电压/绝缘电压必须选用690V以上的器件;
2)选用信誉良好的品牌(如常熟CM1/ABB的S系列的)

网友B:
分断电流不足
用大电流分断的好断路器,不要用什么正泰、德力西等
断路器要不换1140V等级的

网友C:
断路器换电压高一等级的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什么牌开关?

参数如何?

网友:
那个牌子的?、

网友E:
什么牌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