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断路器烧了三台,请各位帮助

楼主(2007-10-14):
9月26日,神华集团“煤制油”项目,使用的塑壳在现场调试过程中发生爆炸
9月27日,现场又炸了一台50A ;
现场情况:当电机起动运行后,过十几分出现爆炸并伴有火球和浓烟,再检查负载侧线路、电机、接触器等部件上未找到有短路的痕迹,绝缘测试也没问题;
   系统情况为:50A塑壳的负载电机:额定功率30KW,额定电压660V,额定电流为32A;现场实际电压为700V左右,实际运行电流5A以下,315A塑壳实际运行后电流50A左右。
   现场更换了三台产品后,通电运行正常;
   其中有一台:产品换上第一天通电运行正常,第二天上午也运行正常,下午抽出抽屉,换另一抽屉测试未成功(抽屉互换差,换上不能用),再次将原抽屉装上通电测试时,产品出现分断;
  拆开分析:发现产品的A,C相因分断电流而拉弧烧损严重(四台有同样的现象),塑壳为电机保护型(瞬时保护设定动作12In),不带过载保护;如果是断路器出问题,那会出现在相邻两相,因短路分断拉弧烧损的是A相和C相,且四台产品都是出现同样的现象,可以肯定是线路中A相与C相短路引起产品分断;
目前情况是,再换产品继续烧,但查不出故障点所在;

网友A:
接触电阻大的可能性大,抽屉柜的通病,特别是质量低劣的.

网友B:
接触电阻大怎么解释?

楼主:
问题是,在其他系统中同样使用的同样的开关,都正常运行。

楼主:
另外补充,每次发生故障是不确定的,时间大概在10分钟到2小时内。该系统启动用星-三角启动,检查接触器触头未发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