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

楼主(2007-10-14):
请教各位大侠:
变频器制动单元的选型以及制动电阻的计算方法?

网友A:
不知道,我们都是请教变频器厂家,或者经销商的.

网友B:
变频器说明书上一般都注明了相应的制动电阻大小。

网友C:
变频器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的大小千篇一律,随便找本说明书都有。他是根据变频器逆变桥电流容量和回馈能力计算出来的。制动单元按变频器功率选择,电阻按功率和阻值选择,电阻有标准配置,和最小配置两个参数,要选择再两个参数中间的范围内,根据制动要求,惯量大要求速度快的尽量选择阻值小的。

网友D(2007-11-30):
重要的是经验所得,除了相应的理论支持以外,实践的重要性也相当明显的.

网友E(2009-01-31):
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可为用户计算选型,网址:www.ipc88.com

网友F:
比较难,要知道转动惯量等等好多东西,希望高手能给回复一下,我的邮箱anyuliang2000@126.com

网友G:
请高手指点一下,最好有个例子/

网友H: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BEFC-EFDA67BB2A91

工控网上好些讨论变频制动的帖子,原理计算都有,随便搜下就可以了。

网友I:
变频器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按变频器功率大小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