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玻璃棉生产线常见的电气故障

楼主(2007-10-14):
我公司前年新上涿州产玻璃棉生产线两条至今未能正常生产想请教大家一下,电气方面维护一切正长但是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PLC还瘫痪一次,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一直未能正常生产,那么设备是怎么验收通过的

小毛病不断说明电气维护不力,但是要想没有毛病也是不现实的。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常发生的毛病也就那么几处,处理的时候认真处理,不要敷衍,平常多关注容易出问题的这几处,就行了

网友B:
小问题自己慢慢解决,我们就有设备是瑞士线缆的,调试时瑞士线缆面临破产重组,召回了调试工程师,我们运气好终于能试车生产了,但小问题还是不断,时间长了,也就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网友C:
关键是工艺.
搞清楚了各设备的动作流程,连锁关系,时序关系, PLC程序自然出来了.
玻璃棉生产工艺原来接触一点, 没深入过. 好象是澳大利亚西尔斯公司的工艺.
难点主要在吹喷和冷却吧, 传动/切割应该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