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何某些现场使用工频启动电机能正常运转,而使用变频器总是炸整流桥?

楼主(2007-10-14):
最近在外服务过程中遇到一很奇怪的事情,在某纺织厂用的水泵上装了一台变频器,变频器是去年10月份装的,今年6月份变频器损坏了一次,当时是坏的整流桥,其S相开路了,于是给换了一新的整流桥,也检查了其他器件都是好的,于是带负载运行,变频器是30千瓦P型机,客户电机也是30千瓦电机,额定电流56.8A.带负载运行到48HZ,变频器输出电流是45A左右,三相都平衡.就这样运行了三个多月后,昨天客户打来电话说变频器又坏了,到现场检查又是整流桥击穿了,这次是R,S相都短路了.而变频器内部其他器件都完好,于是又给他们换上了新的整流桥,换好后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都正常且平衡后离开现场,可是不幸的是才过几个小时客户又打来电话说晚餐时停了下机器再开机时空气开关又合不上了,估计整流桥又击穿了.
做变频器维修已经一年了,也修了不少的变频器了,不知道为何这台机器老是炸整流桥,希望各位有类似经验的老兄给指点指点,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输入端加电抗器试试

网友B:
输入端加电抗器试试
可能是电源电压不平衡
外置200A全桥模块,市场上现在的小体积模块质量也不稳定

网友C:
你用的整流桥是什么品牌的,是三相的还是3个单相整流桥啊? 要不用大一个规格的整流桥。要不电源前加三相交流电抗器。

网友C:
怀疑整流桥耐压值达不到? 最少 1600v  用示波器看一下客户电源波形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扬州四菱的三相整流桥,耐压值1600V,90A的整流桥

网友D:
从您写的资料信息看,您选的整流器有点偏小,我公司22KW通用变频器用日本三社1600V100A的。

网友B:
30KW用90A有点小
我们22KW变频器用进口80A全桥还小
国产的电流余量更小

再就是散热不良

网友E:
输入电压有没有测测看是不是在你的变频器允许的工作电压之内!~!还有是看看主回路的电容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问过用户了,用户说他们电网电压有时候会偏高,最高能高到430V以上,但也还在我们变频器能够承受的电压范围内啊,我明天打算去现场看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多给建议啊.

网友D:
问题一定是电源质量问题,谐波大,由于谐波的叠加导致尖峰脉冲过高,引起直流模块炸裂.查找什么设备引起的谐波大,或者三相不平衡,或者是电压波动严重等. 主要是看看周边有没有大功率的斩波器,电焊机等。但您选的整流器的确有点偏小,这是重要原因!

网友F:
整流桥太小!

网友G:
电压不稳定从而导致电流的不稳,而击穿整流桥.

网友H:
可能整流桥容量偏小,本人曾用100A的整流桥,其中电流不到20A,工作不到一小时烧毁!

网友I:
我也碰一台这样的情况,是55KW的电机,加了电抗器后就OK了

网友J:
这种情况多是电源质量不好造成的,加进线电抗器就可解决

网友K:
看看空开是否有问题,还有机器里面的大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L(2008-04-24):
好象山东惠丰的F1000系列22KW恒转矩的机子也是用扬州四菱的100A1600V的整流桥.

你的机子有没有取消缺相功能呢.如果电源有缺相就会烧的.我见过有人就是这样.

网友M(2008-06-26):
对,好象似缺相造成的,单相运行后,不但电流增大,而且是桥内的部分整流管子(掉的那一根线的两只整流管不工作了)承担了大电流,肯定要损坏的。

估计是空开或是线路接点有虚接之处(据你所说“第一次维持了几个月,第二次只几个小时..."好似有虚接出)。

网友N:
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虚接或缺相,好象可以有保护吧!为什么不跳保护呀!

网友O:
专业销售高低压电气机电产品,代理: 欧姆龙 三菱全系列产品。德力西 三垦变频器及软启动器。充足库存及绝对优势价格,提供PLC与变频器的选型与技术支持,提供技术改造与非标产品设计定制。欢迎各位来电咨询,竭诚为您服务,谢谢!

单位:苏州菱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中街路149号天和大厦401室
联系人:朱先生
电话:0512-82205657
传真:0512-82205657

咱那丽好马!!!

网友(2008-08-07):
扬州四菱的100A1600V的整流桥挺爱坏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