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释一下

楼主(2007-10-15):
FX2N-4AD特殊模块,设置是电流输入4-20MA,接线方式也是按电流输入接的,可是实际上输入的却是1-10的电压.不过它能正常使用,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应为0-10V就对应着4-20MA,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我们是对应的!

网友C:
因为电流端与公共端可以看成是一个电阻.当注入电流的时候自然在端子上回产生电压,这个时候把电流端子和电压端子连接起来不就成了电压端子的事情了.

楼主:
原来还有这样子的啊,见识~~
不过我量过,本来来自测量元件的0-10V电压有8.0V但是一接到接线端上面就只有2.2V了!
这样接都不会影响计算结果吗

网友C:
这个问题硬件会解决的.如果电流输入还是当0~10V看待那么说明书上写着(“所有输入电都应该是同一性质”什么道理)要么都是电流,要么都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