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就是典型的会用温控表做温度控制,而不会用plc进行温度控制的设计。

楼主(2007-10-15):
这个图片是老毕文章里摘录的,老毕是淄博的,淄博的陶瓷业发达,从图片可以看出,这个图片是烧磁窑炉的温控系统。显然这个控制系统比较古老,或者系统设计者不会用plc,所以全部控制点都采用温控表,使控制面板显得比较凌乱。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解释过,如果只有一两个温控点,用温控表简单易行,如果温控点较多,用温控表就不太适合,因为每一个控点都需要一块表,面板就会用很多表,显得凌乱。

黄石科威新出了一种模数混合型plc,一个可以控制四路温度,(读者可参考论坛其他有关文章,)

如需要,黄石科威会对您提供优良技术支持,手把手教会你使用。有兴趣者联系科威。

网友A:
温度控制能不能做到正负一度

楼主:
下面引用由死亡骑士在 2007-10-15 18:02:00 发表的内容:   温度控制能不能做到正负一度 -------------------------------------------------------------------------------------------- 这和你的炉子的保温状况有关,如果你的炉子四处漏风,到处撒气,精度肯定差些。一般保温良好的炉子,吹点牛0.1摄氏度。

网友B:
支持,PLC温度控制模块加触摸屏,系统简单,使用方便,成本低。。。。
见过一位同行使用PLC与20多个温控器RS485通讯,他觉得这样很“牛”了。

楼主:
 科威PLC青岛地区的朋友可以到山贺电子商城B13-14 0532-83027686

网友C:
价格怎样??

网友D:
我也是陶瓷行业的,现在窑炉控制基本都是用温控表控制温度的 我想这样做是有他的优点的:首先是成本低 一块温控表才几百块钱 并且能够实现许多plc模块没有的功能 而且维护起来也比plc方便许多  另外陶瓷行业都要用温控表带执行器的 用温控表直接就可以带 用plc再加上中继 不是太麻烦了啊!

楼主:
我的一个小侄子,刚开始学珠算,也经常报怨,珠算有什么好!还不如掰手指头来的方便。

    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知识限制所致,PLC维护复杂么?恰恰相反,plc通过上位监控,很容易找到故障点。PLC贵么?拿四模入,四模出比较,略微比温控表贵些,但plc还带16个控制点,这是温控表所没有的,可靠性,肯定要比温控表来的高。除了体积小,集中显示等优点外,还有其他的如参数统一修改,数据自动记录,很容易接入上位组态或,DCS等这些都是温控表所不具备的。

当然,用plc主要的障碍在于技术难度,这个不必担心,如果你想用的话,我们会对你的技术负责到底,包教包会,等你会了以后,就会觉得原来的太麻烦了。

楼主:
王工肯定也见识过同类的进口设备。国外设备有如此大面积使用温控表的么?没有吧?

网友C:
前两个月我接的一个工程,30多台温控表,算下来比PLC还贵,而且线路少.

网友E:
专业的温控还得是专业的温控器.
不然,一些高价温控器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网友E:
PLC的PID作温控觉得有点悬

楼主:
下面引用由电工A在 2007-10-17 8:03:00 发表的内容:
  PLC的PID作温控觉得有点悬
--------------------------------------------------------------------------------------------
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计算,给出一个电流,或PWM宽度,有什么不一样?且plc浮点32位运算,要比普通温控表8或16位运算精度高一个数量级。

楼主:
下面引用由电工A在 2007-10-17 8:02:00 发表的内容:
  专业的温控还得是专业的温控器.
不然,一些高价温控器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
假药不能治病,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么? 不然!总还是有不知道的,总还可以赚到钱!!!一些高价温控器总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总还可以蒙到一些钱。能赚到钱,当然就有存在的价值。

网友F:
我不赞成你的这句话(一些高价温控器总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总还可以蒙到一些钱。)各有各的道理,我们干工程,PLC也用,温控表也用!如果还有开关量,前后有逻辑关系,就要用PLC了,我现在就有一个工程,需要16路4-20MA输入,16路4-20MA输出,16路高速计数!请朋友们给拿个方案!谢谢!

网友E:
我觉得温控不仅是PID的问题,还有预控制器环节……
一个工程,需要16路4-20MA输入,16路4-20MA输出,16路高速计数!16路高速计数的信号形式及速度是什么样子的。一般的PLC的一台中能实现6路(单相)或4路(AB相)的高速计数。我知道德国倍福的控制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只不过价格有点贵。有8路4-20MA输入模块,8路4-20MA输出模块,2路高速计数(AB相)模块!

网友E:
且plc浮点32位运算,要比普通温控表8或16位运算精度高一个数量级。
台达ES系列PLC采用H8微控制器,也是16位的,PLC也支持浮点运算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就是好学在 2007-10-17 8:39:00 发表的内容:
  我不赞成你的这句话(一些高价温控器总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总还可以蒙到一些钱。)各有各的道理,我们干工…
--------------------------------------------------------------------------------------------
事实如此,“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比如现在中国很多公司都给国外贴牌,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国内的。老外都承认质量过关,而国内就是不相信!所以只好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先发到国外,贴上外国商标,再运回来,翻几番卖给国内的凯子。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额关税。 第三个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比如生产一双鞋,假如要一个小时,一个老外工作一小时5美元,国内5块钱,加上漂洋过海的运输费用,算100元。假如国内一双鞋60元成本。加上5元人工,65元,卖100元有赚头。同样一双鞋成本60+40(人工)+100(运费)总计200元,加上中间商的利润,不到400不会卖给你。

网友G:
LZ太急于给自己做广告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广告在 2007-10-17 15:23:00 发表的内容:
  LZ太急于给自己做广告了:)。
--------------------------------------------------------------------------------------------
何方神仙?

网友H:
用温控表也有他的好处的,起码显示一目了然,哪个地方温度有什么变化可以很容易看到,也没必要处处用PLC,你以为用窑炉的不会PLC吗,真是井底之蛙

网友D:
真是的,我见过许多进口意大利的窑炉都是用的温控表呢,什么东西存在都是有他的理由的,飞机比汽车先进,难道大家都应该去买飞机吗?

网友I:
各有见解,顶一下

网友J:
用那么多温度传感器,PLC太娇气。总不能用带光电隔离的模块

一个温度传感器窜入高电压,可能把1个控制系统瘫痪

而温度控制器确可以只更换一块,甚至可以不停生产更换

高科技有高科技的缺点,有的温度控制器有自动PID设置。而PLC设计的PID好像都没有。需要每一个参数输入,改变一次工艺就可能重新输入一次参数。

我们用SR82 PID控制器,还觉得不错

楼主:
豁豁豁豁!

楼主:
倒也是!如果都用了plc做温控,那些只会用温控表的老同仁们的饭碗就成问题了。哎!难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无名z在 2007-10-17 20:25:00 发表的内容:
  用温控表也有他的好处的,起码显示一目了然,哪个地方温度有什么变化可以很容易看到,也没必要处处用PLC,你以…
--------------------------------------------------------------------------------------------
用plc也一样看得到,且统一显示,不用从这头走到那头。这个理由不存在。

网友K:
技术是进步的,搞工控的必须学会采用新技术,
plc技术为的就是这一点,这是毫无疑义的

网友K:
记得一开始用纸带输入,后改为磁盘,然后有了光盘,现在优盘简单经济方便

网友L:
温控仪存在有它的道理,作系统地会使用PLC,触摸品屏,但是操作系统的不一定会啊,我们不要忘了,设备最终的目标是让所有人最快的上手,而不是你一个人使用

网友M:
温控和PLC对维护人员的要求哪个高?任何商家都要考虑成本,简单的设备要养一群高水平的人员,你说他们会做吗?!

网友M:
用最少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润!-----这是生意人
用最少的器件实现最好的功能!-----这是设计员

楼主:
下面引用由王付水在 2007-10-18 12:15:00 发表的内容:
  真是的,我见过许多进口意大利的窑炉都是用的温控表呢,什么东西存在都是有他的理由的,飞机比汽车先进,难…
--------------------------------------------------------------------------------------------
王工是哪个公司的?我看了你的照片,看到你们用温控表很多。多交流。

网友N:
王工是平顶山的

网友O:
各有各精彩,不过做工程的应该运用现有的技术同时了解并尝试新技术,我们现在采用自己研发的温度转换装置与PLC通讯,同时用触摸屏做监控.使用很方便!

楼主:
我倒不是反对用温控表,只是说大面积采用就不合适。就如同饭店一样,有大的,有小的,有中式的,有肯德基,有快餐,有满汉全席.....。这样才繁荣嘛!温控也一样,各取所需,才能更快发展嘛!

网友P:
通讯网:我看你还是比较累,这么多人提出问题,你还得一个个回答!呵呵,苦了你一个,幸福了PLC行业一大家。

网友Q:
温控模块的成本和性能可以做的比温控表要好。几十个温控表大部分是用来采集的吧,需要输出控制的也就几个。德维森提供的8路温控模块也就1千多块,而且每个带4路pwm输出,足够用了,加上现在触摸屏的价格已经烂便宜的了。温控pid的参数也就那么几个,实现零点几度的精度很容易的,而且用plc可以设计成多段pid,起始升温快,临近温度控制精度高,比温控表还要简单可靠。

网友R:
具体用什么,不是做设计的说了算,是用户说了算的

网友S:
 通讯网:
把你的那个PLC的方案、资料发个过来,我有10路K、S型热电偶,当然要带10个执行器。咱先会了。争取来个技术改造,统统换掉。
全部用仪表,确实太不“好看”了!

网友S:
我分司目前全部用意大利的XP3000糸列仪表,贵的得,一个可以买台双核的台式机了?!
newchp@126.com

网友T(2010-07-24):
用温控表还是用PLC来做温度控制,要综合考虑项目的成本、技术要求、后续的维护便捷性等因素之后才好确定。个人认为稳定和实用是一个项目优先要考虑的问题,单讲技术没有什么意义。而且,用温控表和用PLC控制并没有什么技术层次上的差别,不见得哪个就先进多少。

网友U:
陶瓷窑炉就目前大量使用的隧道窑和辊道窑来说,除了预热带的温度可以考虑用PLC外,其余最好还是用温度仪表。像烧制路标等有特殊要求的窑炉最好用带反馈的温度单回路调节器,否则釉面变光性能将受影响,而且风惊严重,直接影响产品合格率。

网友V(2010-12-04):
我们公司的机器上温控表也很多,现在我们想把温控表控制改为plc和触摸屏来控制,因为温控表太容易烧掉了,成本很高。请问一下谁能做到,请与我联系。QQ:279992461  有重谢。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想把温控表控制改为plc和触摸屏来控制,因为温控表太容易烧掉了,……

1、改为plc和触摸屏来控制,原来的温度传感器、执行机构少不了!

2、改为plc和触摸屏来控制,原来烧的还要烧!

网友X(2011-02-22):
对:djb15078779323 关于

我们公司的机器上温控表也很多,现在我们想把温控表控制改为plc和触摸屏来控制,因为温控表太容易烧掉了,成本很高。请问一下谁能做到,请与我联系。QQ:279992461  有重谢。

一般用温控表跟PLC做通讯的都是只采集温度吗?还有哪些功能/应用?

内容的回复:

没用过PLC控制的可能认为PLC做温控很好做,我觉得PLC做温控效果还没有温控表好,大部分PLC自整定好像不太好用。

网友X:
而且楼主说的是只能控制4路温度,要控制图片中那么多路温度,有哪些PLC能胜任?

网友Y:
我来点评一下吧: 哗众取宠……

网友Z:
从控制柜的布局看,偶的感觉就是若要修改工艺参数,那么工艺人员操作会很繁琐,且也耽误很多时间。

再者这么多的温控表没有历史记录曲线对工艺的分析和仪表的维修也不方便,且还要工艺人员手段抄表工作量大。

还有这么多的温控表每块表都要有自身的电源,因此总的功耗也较大,不节能。

网友AA(2011-11-26):
说实在的,太多的温控器还真不如PLC来得实在!

网友AB(2013-11-26):
我做过一个系统,用欧姆龙800块钱的温控表,整定效果不行。非得用2000块钱的温控表。PLC做出来的肯定也是不行的。因为要常改参数。所以必须得PID自整定。要求两秒内达到设定温度并稳定10秒。再降温,再反复。高端温控表的自整定还是好用很多的。不能说一个算法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