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断路器脱扣的原因

楼主(2007-10-15):
断路器是EA9RN4C1030C(4P-10A),接的是220V,2KW的加热器,星型接法。断路器间隔一天就脱扣。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楼主:
负载为3根220V,2KW的加热器,计算的电流为9.1A左右,断路器不是漏电保护而脱扣。是不是过载呀?

网友A:
10A断路器过9A电流
肯定是过电流脱扣

普通断路器因环境温升等,脱扣电流会发生变化

网友B:
换个容量大的断路器.

网友C:
温度对普通断路器影响挺大的

网友D:
加热器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E:
220V,2KW的加热器,星型接法,应该每一相的电流3A左右,4P-10A的足够了,应该考虑加热器的绝缘性能如何?

楼主:
加热器每天工作24小时,通过温度控制,到了一定温度就停止加热,低于某个值就加热

楼主:
如果是漏电的话为什么,漏电脱扣器没有脱扣,只是断路器本体脱扣。

网友A:
 潜水艇0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5 16:40:00
    220V,2KW的加热器,星型接法,应该每一相的电流3A左右,4P-10A的足够了,应该考虑加热器的绝缘性能如何?

============================
3根2KW 220V合起来6KW ,怎么电流才每相3A左右?

不解

网友A:
 任我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5 13:59:00
    负载为3根220V,2KW的加热器,计算的电流为9.1A左右,断路器不是漏电保护而脱扣。是不是过载呀?

===========================
楼主计算的9.1A,用10A的断路器焉能不脱扣

网友F:
过热跳脱,10A的明显小了,就算是施耐德的也估计会跳,国产的就更不用说,选大一点的型号,跳脱的时候你可以试下断路器温度

网友E:
 赵书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5 17:46:00
     潜水艇0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5 16:40:00
    220V,2KW的加热器,星型接法,应该每一相的电流3A左右,4P-10A的足够了,应该考虑加热器的绝缘性能如何?

============================
3根2KW 220V合起来6KW ,怎么电流才每相3A左右?

不解
============================
  我的理解是:楼主的加热器总功率为2KW,是星接的,那么每相的功率不就是2/3KW,如果是3根2KW 220V合起来6KW 那就是你们说得了

楼主(2007-12-11):
我到现场测量过了,实际值有时候会大于10A,换上16A的TE的漏电断路器就好了。

网友G:
你最先开关选小了,短时间运行没问题,时间长了会跳闸。

网友H:
选型小了,用2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