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

楼主(2007-10-15):
西门子MM440  45KW上电显示----是什么原因,A788J我已换过,有一个6.8兆欧的采样电阻也正常

网友A:
   要检查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有可能是主板坏。

楼主:
原来在客户那儿只是显示A0503,可我把控制板反复插了好几次还是这样,但继电器是吸合的,不可能是主板坏了吧

网友B(2007-11-21):
我今天也遇到440上电显示五道横杠的问题,而且风扇不转,我换了一块主板,倒是显示了是A0503,一起动就报F003,风扇还是不转,求助高手帮忙,为盼!

网友C:
电源有问题也会的...主板我这全新的750  量大可以再优惠!电话13736493966 QQ27911789

网友D(2009-04-28):
440上电显示A0503闪烁,几次后,屏幕显示00Hz,启动操作显示43Hz,变频器无输出风扇不转,不知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E:
上电检显---,据我所知,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主板的CPU烧了,二是因为驱板上的程序芯片坏了

网友F:
440上电显示A0503闪烁几次后,屏幕显示00Hz,启动操作显示43Hz,变频器无输出风扇不转,不知原因如何处理?

 主板坏也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