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一个COM口可以连接几个设备????

楼主(2007-10-15):
      我的串口只有一个COM1.可是要连接2-3个PLC
      是用西门子的 PPI协议连接的,请问是不是只要在设备设置时把设备地址分别分给这几个PLC就好的???比如给PLC1分配2,PLC2分配3,PLC3分配4......
   手头只有一个PLC,所以没法实际验证.请各位同仁告诉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2008-04-06):
地址分配无问题,只是通讯线恐怕不能简单的应用PC/PPI电缆。

网友B:
建议用232多串口扩展卡

网友C:
可以,用232转485,通讯协议用MODEBUS协议

网友D:
PC/PPI不就是点对点通信吗!西门子TNN的就这么贱;还得修改成MODEBUS!

网友E(2008-05-20):
不可以,ppi点对点不能多路通讯!

网友F:
建议用232多串口扩展卡,成本上也合适,性能也可靠。

网友G:
可以这样做,但是不能用PC/PPI电缆,要用232/485转换器才行,要不就用多串口卡,把3个PLC分成三个串口。

网友H(2009-02-20):
如果是232,只能连一台,如果走485,可以连32台设备

网友I(2009-04-11):
还是用多串口卡,很方便的

网友J(2009-07-23):
好像只要通讯协议一样就能连多个

网友K:
我也有个这样的项目要做,连2个PLC不是XP的,设备与上位机距离有500米左右呢,用PPI不行吧,只能连一个PLC啊???用串口拓展卡好像是可以的,但是得拉2跟线不??还有用MPI通讯卡CP5611的,那种可行啊?便宜实用的?

还有有朋友说用232转485用MODEBUS做,是不是CPU得是XP的啊?不是XP的能做不,怎么说,麻烦说下呢,本人想了解这方面的。谢谢

网友L(2009-10-25):
是啊,还是要转成485的半双工模式

网友M:
485串口,用simens200 自由口  通讯

网友N(2010-04-26):
只要波特率,奇偶校验位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