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标签拆点

楼主(2007-10-15):
ifix同concept通讯,为了节省I/O点,需要拆点取值,看了其它论坛定义AR块用F_0~F_15,可是不行,
不知有没有那位高手做过相关工程给小弟详细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用脚本拆就是啦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第一次用IFIX,谢谢!

网友A:
第一种方法:
1、定义标签QQ,类型选用AR(模拟量寄存器类型)
2、在画面中随意做一个开关量对象,比如Data Link
3、给对象赋数据源时选择该标签,但格式为
     FIX32.nodename.QQ.F_0
     F_0表示模拟量QQ的第一位,相对应F_15指第16位
4、切换到运行状态即可显示变化的位了

注意:
1、该方法必须使用AR类型。
2、无法形成历史数据和报警数据。
3、速度极快!省IO点。但不要滥用,会减少很多功能!
4、取位的话,定义成DR类型。

第二种方法: 比如153转换成二进制是10011001 如果你bitvalue(153,1) 153的第一位就是1 第二位就是0,除了0就是1
Public Function BitValue(MyNumber As Long, BitNumber As Long) As Integer
    Dim intValue1 As Long
    Dim intValue2 As Long
    Dim intValue3 As Integer
    Dim intValue4 As Long
    Dim intValue5 As Long

    If (MyNumber > 65535 Or MyNumber < 0) Then
        MsgBox "FUNCTION BITVALUE ERROR, OUT OF RANGE1.", vbCritical + vbOKOnly, "ERROR"
        Exit Function
    End If
    If (BitNumber > 16 Or BitNumber <= 0) Then
        MsgBox "FUNCTION BITVALUE ERROR, OUT OF RANGE2.", vbCritical + vbOKOnly, "ERROR"
        Exit Function
    End If
    If BitNumber = 1 Then
        intValue1 = MyNumber Mod 2
        If intValue1 > 0.5 Then
            intValue3 = 1
        Else
            intValue3 = 0
        End If
    Else
        intValue1 = 2 ^ BitNumber
        intValue2 = MyNumber Mod intValue1
        intValue4 = 2 ^ (BitNumber - 1)
        intValue5 = MyNumber Mod intValue4
        intValue1 = intValue2 - intValue5
        If intValue1 > 0.5 Then
            intValue3 = 1
        Else
            intValue3 = 0
        End If
    End If
    BitValue = intValue3
End Function

或

Public Function bit(DecimalValue As Long, bitN As Integer) As Boolean
Dim result As String
Dim ExtraDigitsNeeded As Integer
DecimalValue = Abs(DecimalValue)
Do
    result = CStr(DecimalValue Mod 2) & result
    DecimalValue = DecimalValue \ 2
Loop While DecimalValue > 0
'保留16位长度
ExtraDigitsNeeded = 16 - Len(result)
If ExtraDigitsNeeded > 0 Then
    result = String(ExtraDigitsNeeded, "0") & result
End If
'取第几bit
result = Mid(result, Abs(bitN - 16), 1)
'返回数据
bit = result
End Function

楼主:
谢谢昆仑摩勒
我通过脚本已经实现了,不过我要是从IFIX写到CONCEPT应怎做?
有相关的代码吗?

网友A:
不好意思 CONCEPT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呵呵 不过ifix提供实时数据的ODBC接口 和OPC server  你可以用到吧

楼主:
concept是昆腾PLC的编程软件。我的意思是如何设置IFIX模拟量标签0~15位。然后把模拟量写入PLC。

网友A:
你要整个写进去还是一位一位的写?照你的想法(节省标签点),你只有整个写进去了 很简单啊 建立个AO就可以了,如果这个你还不会的话,只有自己看帮助喽

网友B:
按整个保持型寄存器写入,下面的PLC内再用MOVE功能块从字到位转换.

网友C:
说的详细,学习了

网友D:
昆仑摩勒,你这个家伙,倒是挺热心,但是不太负责任,只会照搬网上的东西。
guanfeng,不必使用脚本,ifix可以拆位。
AR点拆位的说法在网上满天飞,但其实根本就是错的,看过帮助的人都应该知道,不是AR而应该是DR,我是做过实验的,千真万确。至于向回写,我没有试过,但我感觉直接写这个DR点就应该可以。你自己试一下吧。

网友E:
   AR是模拟量寄存器,DR是数字量寄存器,可以分辨扩展模拟/数字量的点数,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也可以回写

网友A(2007-11-14):
哈哈 不好意思 我确实是直接拷网上的,也试过AR不行,可是很多东西自己不实践就不知道是错的 哈哈

网友F:
昆仑摩勒说得对,你只能够在动态画面节省IO点,不能建立报警点或者历史采集点。 不能节省IO点就不能节省成本。最理想的是把16个DI/DO变成1个Register,这样做,就可以把大量的DI/DO点节省,举例说,你有3200点DI/DO,500点AI/AO,起码你要买3700点的授权,如果能够用我刚才说的办法,你只需要买700点的授权。 如果你真的要节省成本,你有机会可以看看美国Iconics公司的“创世纪32”GENESIS32,就支持这个功能,有一点很好的是你不需要写那些脚本,写脚本根本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写完还有测试,不一定成功,“创世纪32”里面有一个功能叫BitTest(x,y),x是你的变量,y是你要读的Bit的位置,十分方便,是标准的功能,没有问题,不需要测试,还有你可以把DI/DO点“写”到Concept里面,我再说一片:你可以把DI/DO点“写”到Concept里面,这个功能同样可以定义在报警点和历史采集点。是满足我刚才提出的全面节省点的要求。
从这个图你可以看见BitTest这个功能是怎么样在动态图连接的设定。没有脚本!!
从这个图你可以看见BitTest这个功能在报警组态是怎么样设定。建立了16个报警变量,但是只用了1个IO点!!同样地,在历史采集设定也是一样做法!!

网友G:
支持这样的讨论。

网友H:
没想到这个问题还是有这么多讨论,拆位的方法用AR是肯定不行的。要想省上位开关量点,用DR是最省的。一个DR最多可以包含2000个开关量(不是拆位),我们公司在工程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法做的,绝对可行。

网友F:
To: ~浮游生物~
请问在报警Tag和历史趋势Tag中能否使用这办法省点?

网友F:
To: ~浮游生物~
你能否回答!

网友F:
To: ~浮游生物~

网友H:
DR点不支持报警,所有需要报警的点需单独定义成DI,但dr支持历史报警(ODBC),只不过没有注释。历史趋势我没有试过

网友F:
谢了~浮游生物~ ,我能否这样说,在iFix用标签拆点,只能够在动态图节省I/O点,在报警和历史数据设定是不可以节省点。

网友H:
实际上,我说的这种方法不是拆位法,但是能省大量的上位点。没有报警和趋势要求的话,一个极端的做法ifix只需要4个标签就能搞定一个中型项目(施耐德和西门子的都可以,opc连接的plc除外,如AB的。)

网友F:
To: ~浮游生物~

你能否说清楚一点,您是怎么样做的?

网友H:
加我qq吧,晚上也许能上网12034898

网友F:
To:  ~浮游生物~

还是请您在工控网讨论,让大家学习,谢谢!

网友H:
建立一个DR,tag名为test,地址为000001。那么:
test.f_0 地址 000001
test.f_1 地址 000002
...
..
.
test.f_1999 地址 002000

明白?一个标签搞定2000个开关量,DI的也一样

网友I(2009-06-06):
AR 是用作字偏移用的,没有字中取位的功能。

DR如果是用100001/000001开始用的它也还是偏移用功能。如果用在400001/300001开始的它才是字中取位功能,不过也不是真的字中取位他只是以40000X为起始的字的第一个位开始一个一个位向下移,给人的感觉是在字中移位其实还是在移位,你只要移过16位就变到下个字的位上去了。

网友J(2012-11-15):
这个帖子还有人在追吗? 我需要做ifix和unity的通讯,通讯方式只能是mbe     unity编程时都是字中取位来使用的,所以ifix必须拆字,而且我觉得必须拆AO  AI ,拆AR通讯方式不对,盼指教。。

网友J:
怎么拆AO  AI   ???

网友K(2023-07-14):
谢谢 ~浮游生物~  时隔这么多年了,解决了我的难你,感谢您,无私的奉献。

网友L(2024-01-08):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方法: 1、定义标签QQ,类型选用AR(模拟量寄存器类型) 2、在画面中随意做一个开关量对象,比如Data Link 3、给对象赋数据源时选择该标签,但格式为      FIX32.nodena...

这个脚本挺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