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的作用原理 (图)

楼主(2007-10-15):
(无正文)

楼主:
总感觉作用不大!

楼主:
数码设备传输线带有一根圆柱形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呢?是磁环,抗干扰磁环,或者说吸收磁环、铁氧体磁环。
为什么要设置抗干扰磁环?电脑机箱内的主板、CPU、电源、及IDE数据线都工作于很高的频率状态下,所以导致机箱里存在着大量的空间杂散电磁干扰信号,而信号强度也是机箱外的数倍至数十倍!没有磁环的USB线在这个空间内没有采取屏蔽措施,那么这些USB线就成了很好的天线,接收周围环境中各种杂乱的高频信号,而这些信号叠加在本来传输的信号上,甚至会改变原来传输的有用信号,容易出现问题。
为了提高传输速率及稳定性,也为了减小传输线在传送数据时对其他设备,如声卡的干扰,设计了静电屏蔽层。这个屏蔽层是由一个较薄的金属箔片或者是多股细铜丝编织成网状做成,应用的是静电场的表面效应原理。也就是将数据传送线的外表面包上一层金属膜,并将这个屏蔽层与机箱进行接地,就可以很好地将数据线与空间干扰信号隔离!
吸收磁环,又称铁氧体磁环,常用于可拆卸的分离时磁环,它是电子电路中常用的抗干扰元件,对于高频噪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一般使用铁氧体材料(Mn-Zn)制成。磁环在不同的频率下有不同的阻抗特性,一般在低频时阻抗很小,当信号频率升高磁环表现的阻抗急剧升高。使正常有用的信号很好的通过,又能很好的抑制高频干扰信号的通过,而且成本低廉。

网友A:
磁环有普通中频的还有高频的。

  肯定会有作用的。一般USB设备,一组线全绕过磁环,那么,这一组线对地,高频电流就得到了很大的衰减。不过你要是单芯信号绕磁环,那数据肯定传不动、速度上不去了。

网友B:
我在我家的有线电视的传输线装了一个~~~~!!磁环是没磁性的对挖??

网友C:
照片照的不咋地。

网友D(2009-05-13):
以前也没用过磁环,2楼说得很好,只是照片没办法看清.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