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型号的问题

楼主(2007-10-15):
请问各位高手:2A6/1009.7KW电机是谁家的产品?型号含义是什么?国内有生产的没有?谁家的可以替代?谢谢!

网友A:
没见过.
我们厂有几台可能也是进口吧,有时候缺相几分钟的不会的事,好就是好,

网友B:
不知道,在网上查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C(2008-11-27):
三洋U730T-002请问是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