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7-10-15):
请问大家,我现在的电机调速是滑差的,调速控制器老烧,换上新的后最高速度变小了,是什么问题呢?我想改成变频调速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变频器在灰尘大的地方可以吗?

网友A:
楼主,看看我说得行不行,你应该注意电机的电流是多少,你们那里的电压是否稳定,电机运行的是否正常。变频器在灰尘多的地方不是太好,灰尘太多容易引起变频器内部短路,从而引起变频器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