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能表的倍率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0-15):
各位大大,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我单位有一个长少威胜电子有限公司的三相四线电子式多功能电能表。型号DTSD341(3)TF  3*220v/380v 3*1.5(6)A 脉冲 CT250/5a。该表为主要设备用表,现表上显示为有功用电量是1980.16KWH.想问下它的实际用电量是多少,倍率是多少。另一表是生活用表CT50/5A倍率是100.请问下这个倍率是怎么算出来,请各位老师指导下小弟万万分感激。

网友A:
不存在倍率问题。实际用电量和显示一致。电表的脉冲输出有高频脉冲和低频脉冲。

楼主:
不对啊大哥。这两块是分表。生活用电量才25.24KWH.总表是接在高压端的。pt 10/0.1kv ct 50/5a 齿比6400 倍率 1000 总有功为344.17kwh.两分表与总表的显示不一样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电表和电压互感器不配套,你的电压互感器是100v输出的,怎么能用220/380的电能表呢?

网友B:
供电局的人不是傻的!拿220V表量100V的电度!你的1表应是接在低压总进线,倍率是50,2表倍率是10.如你厂的变压器(可能你厂没装变压器,外线引入的)是200KVA就没错了.倍率:PT比乘于CT比
另一表是生活用表CT50/5A倍率是100?

楼主:
失望者大大,生活用表的倍率确实是100.上面写着。它的ct 50/5A总表接在变压器输入端,倍率是1000。变压器是315KVA的。另风清扬大大,我都是按铭牌上抄来的是没错的。我现在郁闷是总表与两分表的数值对不上。不知道是怎么算的。

网友C:
你的变压器是315KVA的,CT不是50/5吧,你好好查一下   . 同意    失望者说的

楼主:
千真万确。生活用表,总表(高压端)的CT都是50/5A,总表还有个PT10/0.1kv

网友A:
看来是这样配置的:
总表:PT10/0.1KV,CT50/5A,倍率1000,显示总有功344.17KW。
主设备用表:CT250/5A,表型号3*220V*1.5(6)A,倍率是50,显示总有功1980.16kw。
生活用表:CT50/5A,倍率10,显示有功电量25.24kw。

网友A:
总表用电:344.17*10^3KWh
组设备用表:99*10^3KWh
生活用电:252.4kwh

总表数远大于分表之和,初了单位偷电和接错线,不知道还会有啥原因。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少知多学在 2007-10-15 20:44:00 发表的内容:
  千真万确。生活用表,总表(高压端)的CT都是50/5A,总表还有个PT10/0.1kv
--------------------------------------------------------------------------------------------
CT50/5的?你厂只安装了一台315KVA的变压器?315KVA的变压器高压端满载只有18.18A,用50/5A的CT?供电局的人还是不傻!我们用户是不会占他们半点便宜的.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B:
各表关系没说清,晕了.

楼主:
总表显示有功344.17kwl,pt 10/0.1kv ct 50/5A,倍率1000
生活用表显示有功25.24kwh ct 50/5a 倍率100
设备用电显示有功1980.16 ct 250/5a
现在的情况是总表显示数值远大于生活与设备用电之和。或说设备用电电能表的倍率应是多少才能让生活与设备用电两表之和与总表显示的用电量等同。

网友A:
如果你确定你每单位没有偷电,而且供电局也没有接错线,那么就是主设备用表配的CT饱和拉,因为你的变压器是315kva,换算到220v的电流就是400多A,而你的CT才有250A。那就换个500/5A的CT把,倍率变成100。

网友D(2008-12-29):
请教一个问题:我不是专业人员,现在实际中遇到一个问题:两个倍率不一样的电度表,计量会一致吗,一个120倍,一个30倍,那个准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