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ALDOR伺服电机主轴抖动
上善若?

楼主(2007-10-15):
系统结构:
控制器:NextMove -> 伺服驱动器:Flex Drive (FD2A05TR-RN20) -> 无刷伺服电机:BSM63N-250BA
上述均为BALDOR公司产品
故障现象:
系统上电后,未作任何动作,电机主轴出现间歇性抖动现象。时间稍久后,电机中后部有明显温升。
控制器和驱动器都无故障显示。

检查驱动线,反馈线和接地线,均未发现接触不良。

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上善若?

网友:
我公司在苏州,若有精于此道的高手有兴趣上门维修的话,请联系确定费用等问题。

网友A:
有没有噪声?调一下机械钢性试试

网友B:
没有过BALDOR,零漂,干扰?

上善若?

网友:
车间背景噪音大,不知道是否有噪声。

弱弱地问一下,机械刚性如何调?

上善若?

网友:
机械刚性是指系统抵抗负载干扰带来位置偏差能力的指标吗?

已经把负载都拆卸了,主轴上只有一个直径10cm左右的铝制同步带盘,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空载了。

网友C:
Baldor的,又在苏州,就去找苏州钧信吧,他们是Baldor代理。

上善若?

网友:
已经找了,基本上确认了驱动器和马达没问题之后也没有其它什么办法了。

网友C:
驱动能否自己通过试运行呢?如能通得过,再连上系统试试,一步一步来。

网友D:
先把拨码开关AS1的6拨至ON位置试一下,完了把结果告诉我,我帮你分析一下,请发短信至:013864189098.

网友A(2008-02-27):
机械钢性调整不正确也会出现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