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选多大的变压器?

楼主(2007-10-15):
  我厂里现在想加设备.设备的总容量大致为700KW;想选重新购买变压器,请教买多少KVA的为好???

网友A:
两个选择:1,800KVA  2,1000KVA
从经济省钱角度,用800KVA的也能满足.
从长期稳定运行角度看,并考虑以后增加容量留有余地,最佳选择用1000KVA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差不多吧,在考虑一下你变压器副边的使用问题,用不用直接启动电机,这也是要考虑的.
上次有个厂家来说如果直启的话要放大1.7倍,软启的话容量差不多好象就可以.

网友C:
1000KVA应该是个好选择

网友D:
说的有点笼统,先明确一下主体设备的容量,启动方式。我建议你们选1000KVA的,除了楼上的理由,再说1000KVA和800KVA价钱差不多。

楼主:
不用直接启动的.如果是选400KVA的,那样是超负荷的了,能不能用的

楼主:
补偿0.9左右

网友E:
和你的设备实际运行有关
有的设备电机配置很大,负载率在60%以下
和你的实际情况有关。不过400KVA未免太小,630KVA如果不考虑以后增容或许可以

网友E:
 大圣.齐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5 14:51:00
    两个选择:1,800KVA  2,1000KVA
从经济省钱角度,用800KVA的也能满足.
从长期稳定运行角度看,并考虑以后增加容量留有余地,最佳选择用1000KVA的

============================
你的经济运行与实际不一样,我们这里变压器每月20元/KVA的固定电费。1000KVA变压器用不用电都得掏20000元“电话”座机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F:
你要根据你的负载特性,来看看,还有就是启动方试,知道吗?最好有多点量,要好点,换一次不容易啊,累啊,

网友G:
不是说还要给电业局交个增容费?还是不浪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