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编码器控制步进马达的运转速度

楼主(2007-10-15):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我想用异步电机带动一个编码器然后通过这个编码器来控制步进马达的运转速度,异步电机转的快步进马达相应的也快,反之依然.请各位大侠多指教.

网友A:
可以编个程序试试,自动变速啊

网友B:
这不是手摇轮吗
编什么程序呀
找个带手摇轮功能的就好了

网友C:
很簡單的,增量的本省出來就是脈沖,可以直接用於步進電機驅動

网友D:
你想要两个同步还是怎样,直接是不太行的,还要经过计算的,你异步电动机快,步进电机也快是不错,但不一定同步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F(2007-11-14):
编码器脉冲进PLC输入,计算出脉冲的频率。
PLC需要是晶体管型输出脉冲,控制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