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正反转的接触器必须用机械连锁吗?

楼主(2007-10-15):
总感觉只用电气连锁不安全,许多操作工喜欢直接用手按接触器,这样不就会放炮啊!

网友A:
用手按接触器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B:
最好是机械互锁+电气互锁.

网友C:
对。“ 最好是机械互锁+电气互锁.”
如果有电工不去看清是正反转就乱按,那就他活该。

网友D:
用手按的情况下,电气互锁也动作的啊,常闭控制触点先断开后,主触点才吸合的
当然最好不要轻易去打这个时间差的主意

网友E:
必须 机械互锁+电气互锁

网友F:
双保险,相对安全点.

网友G:
我们直接是软件互锁,除了变频器!因为如果出现问题,空开会保护的.

网友H:
下面引用由老工控在 2007-10-15 18:51:00 发表的内容:
  必须 机械互锁+电气互锁
--------------------------------------------------------------------------------------------

网友I:
倾向于: 机械互锁+电气互锁

网友J:
机械互锁接触器不多见
安装要求也比较严
只有CJX1/2等有

楼主:
但现在机械连锁的那个东西不常见也不好买了啊!

网友E:
一般接触器厂商都有这种互锁机械接触器,你好好看看样本

网友K:
楼上说的对!

网友L:
还要看用在哪种场合,最主要安全第一

网友M:
机械互锁的用过,但后来换接触器时拆了。

网友N:
我们这里都只用了电气互锁,没有机械联锁,只不过控制柜都不在现场,在控制室,岗位工不会去动。

网友O:
机械连锁是什么啊?

网友L:
机械连锁指 按钮互锁

网友P:
下面引用由唐山味儿不浓在 2007-10-16 21:54:00 发表的内容:
  机械连锁指 按钮互锁
--------------------------------------------------------------------------------------------
楼上说的不对。按钮互锁仍属电器锁,真正的机械锁是在接触器上有个机构,有点类似幼儿园里小朋友晚的翘翘板,当正向接触器吸合时,反向接触器怎么也吸不上,即使你用手强行按下,也不行,根本按不下去。

网友Q:
下面引用由唐山味儿不浓在 2007-10-16 21:54:00 发表的内容:
  机械连锁指 按钮互锁
--------------------------------------------------------------------------------------------
楼上说的不对。按钮互锁仍属电器锁,真正的机械锁是在接触器上有个机构,有点类似幼儿园里小朋友晚的翘翘板,当正向接触器吸合时,反向接触器怎么也吸不上,即使你用手强行按下,也不行,根本按不下去。

----------
正确

楼主:
对  就是那种

网友R:
还有一种是一个类似珠子的东西被吸合的一边挤到另外一边,使另外一边被卡住.

网友L:
下面引用由lly在 2007-10-17 10:21: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唐山味儿不浓在 2007-10-16 21:54:00 发表的内容:
  机械连锁指 …
--------------------------------------------------------------------------------------------
看来有多种互锁,要用真证的机械互锁必需得选好接触器型号,要不然最多能实现双重电气互锁

网友:
用机械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