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数据库问题

楼主(2007-10-15):
我用OPC连接,当软件运行时数据库读数正常,但当把IFIX 软件关闭后,再启动后,只有POWERTOOL中能读数,而数据库不能读,只有将数据库的I/O点重新建立才能读数,请问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好像是没有把数据库中的标签刷新放在自动上

网友B:
IFIX 软件都关闭了,数据库还怎么读啊?

网友C:
iFIX如果POWERTOOL能读上来数据,就说明问题可能是出在了数据库的建立上了,我估计可能是你建立的I/O点的地址不正确把
还有你建立的是什么类型的点,如果是DI的话,可能需要启动刷新吧
DR类型不需要

网友D(2007-11-14):
应该刷新一下就行了吧?

网友E:
在POWERTOOL中把你建立的***.OPC文件设置成自启动。
Options>setup>Default Path,还有Advanced中的I/O Severs下的Auto都选成on

网友F(2008-05-20):
应该是DATABASE 下的SCAN没有设置到吧

网友G:
应该是DATABASE 下的SCAN没有设置到吧
你使的是中文的吗,中文愿意出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