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系统选型

楼主(2007-10-15):
要求:
1、应用于烟草行业。
2、因为考虑到要兼顾西门子和AB的PLC,所以不用这两家的驱动,但要兼容这两家的通信frofibus和DivesNet。
3、要有自己匹配的电机。
4、我考虑了这几个牌子的或者有更好的请高手指出哪个更好,CT、Lenze、SEW、AMK。

网友A:
具体技术要求呢?
这些品牌成本都很高哦!如果能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建议你先考虑日系的,如果不行,再考虑欧美的。成本考虑

楼主:
有3轴,性能要求第一,由于行业的认可度日系的基本不考虑。

网友B:
可以看看施耐德的Lexium Controller运动控制器,具有Modbus、以太网、Profibus DP、DeviceNet等通讯接口与上位PLC交换数据,然后通过CAN Motion总线与施耐德的Lexium05/15系列伺服相连接,带两轴圆弧插补、电子凸轮、飞剪、贴标、滚切等功能

网友C:
推荐Kollmorgen的AKM电机,在欧洲有很多设备生产厂家都在使用。价格也不错,支持frofibus和DivesNet和其它多种协议。

网友D:
斑竹说: 2、因为考虑到要兼顾西门子和AB的PLC,所以不用这两家的驱动,但要兼容这两家的通信Profibus和DeviceNet。

这个地方逻辑有点模糊:要兼容西门子和AB的PLC,为什么就不用这两家的驱动呢?

再者,要驱动器同时兼容Profibus和DeviceNet是不可能的,只能选一种。

驱动器和控制器用现场总线的方法来连接,如果两者使用了不同厂家的东西,这个编程会有很多问题的,而且损失了双方各自的一些技术优点。

本人的建议是,选定一种总线,要么是Profibus,要么是DeviceNet,然后就选用他们各自厂家的伺服吧,有什么功能性能他们达不到的?

网友E:
建议:可以考虑用 CT 的,通信没有问题。

网友F:
德国百格拉的也没有问题啊。

楼主:
CT有什么突出的特点或性能?CT的变频作的不错,但伺服做的如何呢?

网友D:
CT的变频不错,但伺服没怎么听说过

网友G:
建议使用GE fanuc的伺服...

楼主:
GE fanuc的伺服?好像很没有听说过,国内有使用的吗?

网友D:
GE fanuc的伺服在通用伺服领域不常看到,不过在机床数控方面就是半壁江山了

网友G:
GE fanuc是美国通用电气的伺服..刚做了一个大型项目是上海通用汽车的全套生产线...效果非常好...

楼主:
力士乐的如何?也应该不错吧,听说是专业做伺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