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上二级管后电源功率是降一半吗

楼主(2007-10-15):
电褥子开关有高档和低档,打开后发现是用一个二级管串的,为低档.那么这个低档电压就是110V了吗,是不是功率减半了还是原来的1/4?理论上应该是1/4吧,可用钳形表测电流,电流是一半了,乘上220还是原来功率一半啊

网友A:
二极管单向导通,就是说高档整个周期都发热做功,低档就只有半个周期发热做功。
瞎说的,不知道是不是啊。

网友B:
应该是断了半个周期

网友C:
当然是原来的一半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楼主:
电压为一半吧,功率为1/4吧

网友D:
1/2
原先功率的一半

网友E:
正半周做功,负半周二极管截止,也就不做功。

网友F:
电流为原来的1/2,功率为原来的1/4.

不服气,自己用微积分算算!

网友G:
“电流为原来的1/2”不对!不能这样算!

网友G:
很简单,正半个周的微积分值与负半个周的微积分值应该相等吧!

网友H:
没意思,串个二极管只对阻性负载有效.

网友I:
220V经-二级管-半波整流;
电压;220*0.45=99V
功率约为1/4。

网友J:
电流一半了,二极管也串了,还乘220干啥?I方R也行,U2比R也行

网友K:
电流变为原来的1/2,电压变了吗?你小小的二极管要改变电网电压。这个问题怎么象脑筋急转弯。
  加进二极管后出现了非线性问题。

网友G:
   电褥子开关有高档和低档,打开后发现是用一个二级管串的,为低档.那么这个低档电压就是110V了吗,是不是功率减半了还是原来的1/4?理论上应该是1/4吧,可用钳形表测电流,电流是一半了,乘上220还是原来功率一半啊

1、这与一个电阻的电流减一半或电压检一半不是一回事;
2、如果一个10欧的电阻,加220V电压,电流是22A;加110V电压,电流是11A;
3、10欧的电阻,加220V电压,电流是22A,功率P = 4840W;
4、10欧的电阻,加110V电压,电流是11A,功率P = 1210W;
5、现在是10欧的电阻,加220V电压,电流是22A,功率P = 4840W 工作10ms,停10ms,20ms内电流做功的时间少了一半,所以平均功率是原来的1/2;
6、现在是10欧的电阻,加220V电压,电流是22A,功率P = 4840W 工作10ms,停10ms,而不是20ms内电压减一半或电流减一半的问题,所以功率不是原来的1/4!!!

网友L:
作者: BB机 ,2007-5-24 17:24:00 发表于:《电工论坛》 共有5人回复,190次点击  加为好友 播客 博客 发送留言

今天做一道电工题:一个60W的灯泡串联一支二极管后接到220V的电压上,功率为多少,答案给的为30W.现在有两种分析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不知错在哪里,请高手指点.
解法1:按有效值用功率的定义,因为在一个周期之内电流做功变为原来的一半,所以功率减半.支持这种解法的原理是积分计算和权威教材的答案.
解法2:并联二极管后电压有效值减半,电流有效值减半,所以功率变为四分之一.支持这种解法的是电工手册中关于半波整流后的负载电压等于0.45U.通过实验,串接一个二级管在20W的电烙铁上插入市电.未串前电压210V,电流0.90mA,串接后电压114V,电流0.48mA,也就是说,在误差范围内支持四分之一的说法.
为此一伙人进行了很久的讨论,没有指出任一种解法的错误所在(至少没有让人心服的说法),特请专家指教,谢谢!!!^_^^_^

电工九段: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4 20:23:00

解法一是正确的。

解法二中,减半的是电压和电流的平均值,有效值其实减为根二分之一。解法二是错误的按照平均值计算的,所以功率又小了一半。

举个极端的例子来说:直流电1A对一发热体一直加热,和直流电2A对发热体加热一秒,停一秒,哪个功率大?
后者的电流平均值和前者一样,但功率是前者的二倍。

有效值的定义好象是根据发热(即功率因素)得来的吧,功率是推导的前提,有效值是推导的结果,解法二中假象一个错误的结果来推出的前提自然很难正确。

网友M:
差点误入歧途
电工九段 谢了

网友J:
嘿嘿,平均值、有效值俺已经不知道定义了,回去抽空补补课。

网友N:
平均值和有效值是什么关系啊

网友N:
学了不少东西,还是有些不懂,平均值和有效值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
谢谢啊,没想到这么多网友解答.以事实为依据,实测就是减了一半.而非理论上的1/4.

网友A:
理论上也是减一半

网友L:
下面引用由卐★取众家之所长★卐在 2007-10-21 11:27:00 发表的内容:
  平均值和有效值是什么关系啊
--------------------------------------------------------------------------------------------
电流平均值:电流在一段时间内的积分值除以这段时间。几何上的理解是电流和时间轴之间的面积值除以这段时间值。
电流有效值:电流的平方在一段时间内的积分值除以这段时间,结果再开方。几何上的理解不直观。

大小不变的直流电:最大值等于平均值等于有效值。
正弦交流电:最大值是有效值的根二倍,是平均值的2/∏倍。

变化的电流在一般情况下有效值都比平均值大,平均值很少用,有效值很常用,因为功率和有效值有关系。

网友L:
正弦交流电:最大值是有效值的根二倍,是平均值的2/∏倍。

更正:这里说的平均值是指交流电绝对值的平均值,不然交流电的平均值是零哈

网友O:
一半了,交流电去掉一半地面积,自然和有一半,不能按电流算

网友P:
二极管单向导通,就是说高档整个周期都发热做功,低档就只有半个周期发热做功。
因为二极管有单导通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