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立式加工中心梯形图问题

楼主(2007-10-15):
立式加工中心中一开头的有一段这样梯形图:当伺服准备好后→Z轴停止抱闸+主轴准备就绪,其中的Z轴停止抱闸应该怎么理解呢?上电后就不用抱闸了吗?要怎么样理解呢?

网友A:
这个你要和伺服驱动器一起看.

网友B:
电机的抱闸是防止电机无电的情况下失速(尤其是无配重的立轴,水平轴一般不会带刹车,有配重也一般不会带刹车),一旦有电,伺服ready,NC也ready,以及急停回路可以闭合,电机刹车就松开,以上条件不符合,电机抱闸.

网友C:
第一个问
理解成电机放松就可以了
第二第三个问,一般来说,抱闸在上电后一段时间再送开,一般来说是零点几秒,这样设计可以使得电机和机械在抱闸送开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处于平衡状态。

网友D(2008-01-27):
抱闸在立加里是防止Z轴在无配重或配重不好的情况下坠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