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AC120V电源

楼主(2007-10-15):
1 开关电源能交直流两用吗?
2 有输入AC80-160V输出AC120V 100W的稳压电源吗?

网友A:
可以定制恒压变压器..输入AC80-160V,输出基本恒定在AC120V左右..

网友B:
开关电源,输入电压宽的可以从80伏到260伏,交直流都可以用.楼上说的磁饱和变压器,效率低,输出波形畸变严重,对电源要求严格的设备,不能用这种变压器供电,有可能造成电器工作不正常.

网友A:
开关电源能输出AC120V吗? 郭大师...??

网友C:
当然有输出AC120v的开关电源

楼主:
所有的开关电源都能交直流两用吗?

网友B:
开关电源用直流电工作,它的输入端,有整流桥,可以把交流整流成直流,所以,开关电源,输入交流和直流,都可以工作.

网友D:
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就是把交流整流成直流,然后IGBT或者开关管脉冲推动变压器,变压器二次侧经过整流得低压直流。开关电源可以直接接直流输入。

网友E:
有输出为直流的开关电源??

网友C:
AC/DC: 交流输入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
DC/DC: 直流输入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
AC/AC: 交流输入交流输出的开关电源
交流输入的开关电源比直流输入的开关电源多了把交流输入整流滤波成直流的部分,后面的电路是一样的。
一般测试电源都是交流输入,输出交流,直流都可以,但内部电路是不一样的。
输入既可以是直流又同时可以是交流的开关电源还没有听说过。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F:
学习了,开关电源要多多学些阿

网友C:
这里芯片及维修是高手,我是初学做开关电源,还有周公也很不错,很全面。

网友G:
开关电源的频率不是50HZ,
是高频。
交流能用吗?
阻性负载可以。

网友H(2008-01-17):
只要直流电的电压<=220V~整流滤波后的电压,都能用,但是电压太低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