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90KW电机!!!!!!!!!

楼主(2007-10-15):
   90KW电机是星三角降压启动的,之前常烧热继电器,电工就干脆把热继电器拿掉了,所以电机差不多半年烧一次。工作时经常发生堵转!!想请各位大虾指点下,用什么方法能保护这电机?用最便宜的方式,最好是2.3千块就能解决的。

以下是对《救救90KW电机!!!!!!》的回复:
共有16人回复 分页: 1
 郭庆党: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2 22:34:00

 郭庆党: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2 22:36:00
    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就可以,多种保护,保护效果很好,价钱也不贵,几百块钱就够了.

 珠湖: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2 22:55:00
    经常堵转,还是从机械设计上找问题,是电机功率小了?还是机械的传动比设计不当?还是操作不当?

 赵书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2 22:56:00
    不好办,还是考虑用离合装置比较好

 龙三: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2 23:20:00
    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啊

 newchp: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2 23:35:00
    热继电器不能拿掉,保护要紧。
机械是不是有问题,怎么个堵转法,是带不动负载吗?

 cdust: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3 0:14:00
    用微机电动机保护器啊,五百块钱都不要.

 龙之泪: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3 0:25:00
      根据你所讲的情况,首先,你的热继常烧,很可能你的热继本身有问题,或保护电流值设定不对,造成没有起到保护作用.更换热继,并设定保护电流在90 - 110A之间.
  使用保险丝和热继是最便宜的保护方式,通常的使用已经足够.如果要更好的方式应该使用空气开关.
  你应检查对于负荷,90KW的设计是否足够.
  应检查机械是否有问题.造成超负荷,使电机长期满负荷或超负荷运行.正常情况下电机的电流不应大于等于180A.(In = 2 X 90).

 龙之泪: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3 0:29:00
     设备使用时还应经常检查电机的连轴器是否完好,电机的前后轴承是否正常.

 3120: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3 8:05:00
    如果肯花钱的话!就改成变频起动/软起动

 liuhongshan: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3 8:07:00
    有写事情不完全是电气原因的,机械有问题吗?

 平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3 8:43:00
      加一个ANLY的ACR过电流继电器,通过300/5A的电流互感器接入.过电流继电器的延时时间整定要躲过启动冲击电流..
  ACR继电器资料见以下网址
http://www.anly.com.cn/gb/product/controller_current.htm

 也小: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3 9:01:00
    从机械设计上找问题,电机功率还是机械的传动比设计不当

 kry101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10-13 9:29:00
    这设备应该叫卡碎机吧,操作工往里面加料,料加的不好的话就要发生堵转,不是机械问题。   就是客户不肯花钱,没办法啊,那电机综合保护器效果好吗?是不是还要加互感器的啊!

 gko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3 9:44:00
    加个测速保护吧,测速头加仪表,设好保护转速,过载低速时仪表直接跳电机.

 姜勇: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3 18:31:00
    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A:
家个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大概400块钱搞定

楼主:
我问了个 ,怎么要1900啊,你是什么样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啊,单单互感器就差不多要200一个了,还要3个呢

网友B:
我公司专业制造电机保护器,你说的情况保护器要200元,互感器三只应该不超过一百

网友C:
应该用自藕降压或软启动,查查电气规范,45KW以上负载不能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D:
我不知道你的堵转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是启动的时候,那建议你采用软启动器启动,或者是更换更大的电机,最好是不要直接启动,那样,启动电流大,启动转矩还很小,如果是在运行的时候出现经常的堵转,建议查查机械上的原因,毕竟你加保护器也不一定是个办法!

网友E:
 不要说废话,电机问题就要解决了,采用变压器降压启动,可用变频调速!!!

楼主:
启动时是不带负载的,就加料时有时要造成堵转,花小钱怎么才能解决这问题?

网友D:
加料的时候出现堵转,那你有没有分析一下,你不堵转和堵转时,所加料的物性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你在选择电机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最大负荷来选呢??不是经常的堵转,那肯定是有原因的!物料是不是不稳定呢??建议好好的查查!

楼主:
这堵转是操作难免的,物料都正常的他们都好几年工作下来了,原先的热保护经常坏所以电工就干脆直接接上,没任何保护措施,怎么样才能使电机不烧坏,加什么保护器能可靠解决这问题!!!

网友F:
这是什么设备,

网友G:
怀疑是电机功率选小了

楼主:
具体叫什么设备也说不来,卡碎机吧

网友H:
我们代理富田电机;不妨询问下我们的技术秦工,他可能会给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你;TEL:020-82295770 82295771

网友I:
在进料方式想办法,才是根本.

网友J:
你要先找出和排除机械的原因吗,再把保护回复就好了,你先前总烧热继电器是不是接线或选型有问题,你用的什么互感器或热继呀,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呀。

网友K:
若是连继电器都烧   那你还想加什么保护器  加了  要不经常停机 要不就是启动不了  要着干吗呢   建议:1,检查负载,看看机械部分是不是有问题了 2,机械部分和负载部分若是没什么问题,就换个大点的电机吧,或是换个减速比大点的减速箱

网友L:
先解决机械故障,在安热继电器保护.你的碎料机的刀刃不利.也会睹转.你的刀具不好也会睹转.

楼主:
有4台设备都是这样的,应该不是机械问题吧,说不定潭工说的对,谢谢了

网友M:
要么就换热继电器换其他品牌,用西门子的,热继电器起保护应该只会跳,不会烧了呀,肯定是以前的热继产品质量有问题,或者这次都投入点钱买一台软启动器.

网友N(2009-11-03):
大家好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电动机保护器厂家 产品质量稳定 性价比高 欢迎各界朋友合作洽谈 联系人周先先 电话0577-26810336 手机:13780188599 客服QQ:646428746 阿里drx830524公司网站 www.zjzhdzkj.com  www.zjzhkj.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