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加热管

楼主(2007-10-15):
我们工厂里有好几个电热炉供工人的生活应用,可是电热炉的加热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烧坏了,请问各位师父们,替替小弟想一下办法啊,谢谢。

网友A:
水质太硬,电热管上有水垢,注意日常保养。

网友B:
有水垢的话,加点醋在里面把水烧开后,水垢就回脱落。

网友C:
电热管上的水垢在加热过程中会自动的脱落呀,虽然不会脱很净,但总脱的,可能是脱落的水垢把加热管埋住了(我碰到过),不能及时散热就不行了,我第一次发现是这样,后来经常定期把水垢搞出来就没有事了,用了2年都没坏过,我们的水垢也很多.

网友B:
我说的方法能脱得比较干净。

楼主:
谢谢各位对小弟的支持.

网友D:
1.软化水
2.电热管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