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前辈们关于无功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7-10-15):
请问工厂供电系统中,无功过补偿导致的功率因数为负值,也就是说供电系统产生容性,对供电系统,负载电机等会产生哪些不利影响,谢谢!!!

网友A:
过补偿?那你对电力局的贡献大了,多付电费,你买单啊!

网友B:
过补,系统电压升高,易烧电机,无功反向计量,你等着掏腰包吧.

网友C:
过补偿电业局不允许
不过过补偿无功电度表不会走,电业局也不知道
无功电度表一般都是止逆,不会倒转

楼主:
谢谢 强烈希望大家多发表意见!!!

网友D:
反送正计 一样收钱的

网友E:
你们工厂,没有电脑控制功率因数吧,如若过补偿时,会自动断开几组,输出正常。

楼主:
没有电脑控制的 工厂很落后的 上世纪60年代的工厂 不过按你的思路 在过补偿时应该可以断开几组电容器 谢谢你们了 谢谢!!1

网友F:
安电脑控制的,

网友C:
一个补偿器才200-2000元左右,为什么不安装?

楼主:
我们工厂太落后了,过两年有可能就拆了。上面根本就不会给投的。谢谢楼上的了!!!

网友G(2009-03-13):
请问各位前辈无功补偿出现反向倒转都是有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