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PRO-FACE的一个问题方案

楼主(2007-10-15):
我有个PRO-FACE 下载了一半下不下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注意软件版本

网友B:
1、你是否使用USB转串口
2、软件版本

楼主:
是这样的,当初下载的时候下了一半出了什么错误,然后问了一个高手是说因为他们写人机的时候设置了一个功能,说只能上传人机,而不能下载人机 ̄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功能,还是人机里面设置不正确无法下载?

网友C:
错误提示是什么》  这很关键。

网友D:
对,是他们写人机的时候,设置有个地方没有打勾,只能上传人机,而不能下载人机。15817208483周生

网友E:
 如果你的硬件没有问题的话,你需要确认软件版本

网友F(2007-11-29):
模拟功能使用了么?

网友G(2009-03-03):
又可能原程序没有点上传信息  所以上载不了

网友H(2009-04-24):
画面编译了没有

网友I:
武汉的联系我82611880

网友J:
是的阿

上传的时候有设置的,可以设置成不能下载的!

网友K(2009-06-05):
专业术语啊,什么时候各种软件都能统一呢?

这里的

上传对应下载吧:电脑程序到屏

下传对应上载吧:屏程序到电脑

楼主的意思是从屏上载到电脑上,怎么搞成“下载了一半下不下来”,我晕了

搞清楚这个,后面的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L:
这样问题我也碰到过啊,要么重新再上传,要么屏里面的东东人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已没有上传功能了,那你只看的份了啊

网友M(2009-07-09):
下载时如果”上传信息“不打勾是无法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