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0B触摸屏如何实现时钟同步

楼主(2007-10-16):
能否将触摸屏的时钟与时钟同步,并在断电后也不用修改时钟?

网友A:
应该总是会有误差的啊,尤其是断电发生后,
但我想问的是,这个有意思吗,

网友B(2007-12-10):
能否将触摸屏的时钟与PLC时钟同步,并在断电后也不用修改时钟?因为断电后触摸屏的时钟将复位!

网友C:
可用PLC来读取时钟,在进行控制

网友D:
可以组态时钟同步的,而且还可以设置同步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