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 VBS脚本在按钮单击下可执行,但是在动作中周期触发不成功

楼主(2007-10-16):
Option Explicit
Function action

  Const ForReading = 1, ForWriting = 2
  Dim InternalPMMTag
  Dim fso, MyFile
  Dim PMMtagvalue(19),i

  Set fso = CreateObject("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
  Set MyFile = fso.OpenTextFile("C:\PMMCOMM\PMMResultBak.txt", ForReading)
  For i=1 To 19
    Set InternalPMMTag = HMIRuntime.Tags("PMMdata_" & i &"")
    InternalPMMTag.Value = MyFile.Readline
InternalPMMTag.Value = 55
    InternalPMMTag.Write
  Next

  MyFile.Close
End Function

这段代码在画面的一个按钮的单击事件中可以成功执行,为什么在Global script中不能执行?
有办法调试吗?

楼主:
PMMdata_i是定义的内部变量,64位浮点数

网友A:
你勾选全局脚本运行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