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编码器测量制动滑行量的方法

楼主(2007-10-16):
我是新手,那为高手帮帮我.
现在想用编码器实现制动滑行量的测量,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配置这个系统.

网友A:
这个很难么?其实,关键看你的机械部分是怎么设计的了/。
无论是采用增量式编码器还是绝对值编码器都能测出来。
如果能详细介绍下,你的机械结构,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机械方面是用锥型电机带动一个钢丝绳滚筒,就是想要测量当制动器制动后钢丝绳的下滑量,把编码器和钢丝绳滚筒相连。
就是说,当电机停止信号发出同时启动编码器测量!通过计算得到钢丝绳的下滑量
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清楚

网友B(2008-04-16):
对:quickly991关于机械方面是用锥型电机带动一个钢丝绳滚筒,就是想要测量当制动器制动后钢丝绳的下滑量,把编码器和钢丝绳滚筒相连。
就是说,当电机停止信号发出同时启动编码器测量!通过计算得到钢丝绳的下滑量
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清楚
内容的回复:

这个应该能准确测量到电机停止后钢丝绳滚筒由于惯性转动导致的下滑量。本人认为采用绝对编码器实现比相对型要好些。

不知道你的钢丝绳牵引的是什么机械,如果是有轨机械的话,还有另外一种Graybus技术来实现更好,可以直接对机车连续绝对位置进行非接触测量。可靠性和精度都可以很高,而且还没有滑动累计误差,不用担心掉电、找零等问题。

详细可以电话交流:13247114949,027-59810783(马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