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关于温控器的不动作带(不感带)的疑问!

楼主(2007-10-16):
关于温控器的不动作带(不感带)的疑问!
温度控制器,继电器输出时,如果我温度设置为80度(加热),不感带设置为5度:那么是温度升到80度时停止输出,回落到75度时重新触发输出,还是温度升到85度时停止输出,回落到75度时输出? 80度还是85度??是否是ON/OFF控制方式时才设不感带?谢谢!!!

网友A:
现在的温控器有两种控制方式,一种是关断方式,也就是你说的这种,另一种是PID控制方式,在一个周期内加热的占空比,越接近你的设定温度,在一个周期内加热的时间就短,越远离你的设定温度,在一个周期内加热的时间就越长。我们挤塑机加热一般用PID方式,这样温度波动不大,加上风机的作用,每区的温度能够控制在+/-1℃。

网友B:
这和仪表的设置有关系,宇电的仪表可以设置单边或双边回差的。报警和ON/OFF控制都要设不感带。

网友C:
85度时停止输出,回落到75度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