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lio logic在RF321F倍捻机中的应用

楼主(2007-10-16):
1. 概述

  1)倍捻机是倍捻捻线机的简称,倍捻机具有高速大卷装的特点,近年来发展很快。倍捻机制成的筒子卷绕结构应满足高速退绕的要求,筒子表面纱线分布应均匀,在适当的卷绕张力下,具有一定的密度,并尽可能增加筒子的容量,表面和端面要平整,没有脱圈、滑边、重叠等现象。

  倍捻机筒子重叠现象产生原因分析:

  当筒子的传动半径达到某一值时,筒子上下层纱圈连续叠绕起来,形成凸起的条状成带状,这种现象叫做重叠。当导纱器引导纱线做成一个或几个往复运动时,如果筒子回转整数转,则上下层纱在筒子两端的起绕点位置重合,产生连续或间隔重叠。

  若筒子转数不为整数,则小数部分造成筒子端面上纱圈的位移L及其筒子轴心的夹角,这个夹角称为纱圈的位移角。

  位移角φ=2π(n-n1)

  式中:n —导纱器一个往复筒子的回转数

  n1 — n的整数部分

  由于筒子的回转速度n是随传动半径的增加而减少的,当传动半径达到某一值,而n恰为整数时,则:

  位移角φ=0时,产生连续重叠,如下图:

位移角φ=2π/2,则两个往复、五个往复重叠一次。

  位移角φ=π2/3,则三个往复、五个往复重叠一次,这时重叠现象已不显著。

  位移角φ=π2/5,则五个往复重叠一次,这时已看不出重叠现象。

  位移角=0时,形成导纱器每一往复的“连续重叠”,因此重叠现象比较严重。重叠造成筒子严重疵点,因此必须采取防叠措施。以往倍捻机采用机械防叠措施,对重叠现象有所减少但还是存在重叠现象,造成筒子表面和端面的不平整。

  2)、RF321F倍捻机是日发公司新开发的短纤倍捻机,采用电磁离合器控制导纱器往复运动的速度来实现防叠功能。其中控制系统的要求是通过采集导纱器运动的相对位置,控制电磁离合器的动作。我们通过使用施耐德zelio logic的解决方案,使得整个控制系统构成非常简洁,操作更加简单,下面介绍具体用法。

  2. 系统描述

  1)系统构成:

  a) zelio logic:SR2B121BD   1台

  b) 接近开关:XS1N12PA340   1个

  c) 电磁离合器   1台

 2)系统程序:

  zelio logic程序设计语言可以采用FBD和LD方式,这里采用FBD开发程序,具体程序如下:

其中:B101是高速计数模块

  B68、B70等是预定参数

  B44、B69等是比较模块

  其他是与或非门模块

  3)、系统工作原理:zelio logic使用高速计数功能模块采集接近开关的位置信号,使用比较功能模块和预定参数进行比较后控制电磁离合器的运行,从而控制导纱器往复运动的速度,使纱线的返回不是位于前一动程返回点的前面,就是位于前一动程返回点的后面,在返回点处有一个一定数值的位移,从而完全消除了重叠的形成。

  3. 总结

  RF321F倍捻机使用施耐德的zelio logic产品和解决方案后,更具经济性而且可靠性高,安装调试简单。该系统现已有40套在纺织厂稳定运行,客户反映该系统较原先单片机系统不但运行稳定可靠,而且防叠控制效果比较好。

楼主:
我公司也就,不过电路复杂
3台变频器,1块单片机驱动电路板,一个触摸屏

有倍捻机的不妨交流一下

网友A(2008-11-13):
施耐德 PLC本体 SR2B121BD 现货供应,价格480元,深圳地区送货上门

Zelio Logic逻辑控制器(逻辑世界 触手可及)
好处
□充分简化您的控制系统;
□轻松开发、维护您的设备;
□精确锁定各种目标应用;

应用
广泛应用于:包装机械、照明管理、门控系统、水泵控制、暖通空调等
→点击访问英文Zelio Logic介绍网站

产品性能特点描述

□10~40 I/O
□16个模拟比较器/16个文本功能块
□8个实时时钟功能块
□28个辅助继电器
□1个1KHz高速计数器
□1个4×18字符文本显示器

□可通过面板调试程序
□可远程调试、维护应用程序
□数据备份时间达10年
□模块化设计、安装灵活方便

□支持Modbus协议、自由通讯连接

□编程语言支持梯形图、功能块
□支持流程清晰的Grafcet SFC功能
□Zelio soft软件可离线仿真
SR2B121BD DC24V,8(4路AI)输入,4继电器输出,带时钟,带面板 SR2基本型本体模块

QQ:376141000 手机:13246769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