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NPN的c、e输出能否变换成伺服可接受的脉冲信号?怎么做?

楼主(2007-10-16):
如题:NPN集电极开路输出能否外接电路使交流伺服控制器脉冲输入可以接受? 我的伺服控制器手册说明如下: 11.2 脉冲源连接 基准值能以下列方法之一以脉冲形式接收。 增量编码器的轨迹A+B 方向+频率(模拟步进电动机) 脉冲处理由“电子减速箱”功能(G20>0)C60=1:speed(速度)模式执行。快速基准值必须关闭(D99=0)。 HTL(24V)和TTL(根据RS422 5V差值)两者信号均可处理。 HTL信号: 使用BE1和BE2(X1.11和X1.12)。 为增量编码器设置F31=14,F32=15。 为步进电动机模拟设置F31=15,F32=14。 在F36中输入分辨率(脉冲/转)。 设置主编码器G27=0:BE encoder(编码器)。 (用G20激活同步运行) TTL信号: 使用插入式插头X20。要考虑电缆长度大于1m的终端电阻。 对于增量编码器设置H20=2:encoder in(编码器输入) 对于步进电动机模拟设置H20=3: stepMot(步进电动机) 在H22中输入分辨率(脉冲/转)

网友A:
别的都没用,看看接口电路图,只要输出的电流大小和方向ok就可以了。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那您先把问题说详细点,比如,什么型号的伺服,什么规格晶体管。

网友B(2009-12-24):
大量提供伺服编码器A,B相脉冲信号转换成PLC高速计数转换器
qq:516815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