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输入脉冲信号频率

楼主(2007-10-16):
步进驱动器的输入脉冲信号频率在0-200K之间,请问这个值如何计算出来?实际应用中,能驱动电机和脉冲频率和细分数有没有关系?

网友A:
1.这个东西,是由硬件和软件的综合制约下计算(确切的说是根据需求设计)出来的。
2.有关系啊,当你的转速要求确定好后或者细分数确定好后,一定要满足当前细分数下的每圈指令脉冲数乘以转速(圈每秒)小于200K。

楼主:
1.驱动器输入信号的波形时序有最低的电平时间.例如: 要求低电平时间应大于2.5us,那低电平和高电平时间各为2.5us,一个脉冲周期为5us,那信号频率最大为:1/ 5us=200KHZ.
2.最大频率为200K,那2细分,最大的频率是如何计算? 步进电机的转速又如何确定?
 2细分,需要400脉冲/1圈,输入脉冲频率为100K,那转速就是100K/400 * 60秒=15K(1分钟). 实际上,电机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B:
最大频率通常为接口限制频率,与细分无关,其实,也与电机能否转得起来无关。

网友C:
在这里,200K是指令脉冲的最大允许频率,一般而言,要求脉冲的占空比为50%。该频率只对应控制接口电路的响应能力,电机则又有自身的最高转速限制,最终电机最快能转多快,同时受限于这两个因素。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