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雾车间行车用什么控制系统比较好

楼主(2007-10-16):
酸雾(HCL)车间行车用什么控制系统比较好??

网友A:
多大吨位的?

楼主:
10-40吨的

网友B:
最好做远程

楼主:
不是把,远程!!!!!

网友C:
我们帮酸洗车间做过地面遥控,不知你们的工况是否类似

网友D:
远程?????那要怎么控制??????

楼主(2008-06-21):
远控近控无所谓,关键采用什么控制元件!

网友C:
现在有些行车可以用计算机编程控制,在中央控制室里对着监视器就可以操作了

网友E(2008-07-23):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些行车可以用计算机编程控制,在中央控制室里对着监视器就可以操作了

我公司 konecranes 专业生产此类起重机,国内巳有数十个案例

网友C:
哥们是科尼的啊,为什么你们的遥控器一直用HBC的呢

楼主:
那坏的会更快!!!!!!!!!!

网友F:
其实设备只要使用就会有故障,主要的是如何减少故障。

网友E(2009-09-09):
酸雾(HCL)车间这种环境下,关键是对电气设备的密封性。而不是什么控制方式什么设备耐腐蚀。我们做过铜冶炼车间腐蚀性比酸雾(HCL)车间厉害多了,用的是全密封电器室,钢结构是喷丸工艺外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