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丹佛斯请进

楼主(2007-10-16):
最近遇到一个怪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丹佛斯VLT5052 上电后有时候启动有频率但是3相输出没有电压 停机从启动就有输出了 ,而且是无规律的出现,搞不懂变频器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A:
有可能IGBT的触发电路有问题

楼主:
我给板子独立加直流电源 ,上电后有时候启动有频率但是3相输出没有电压停机从启动就有输出了 ,(只是在操作面板上停机和启动)没有输出的情况下6路都没有一点波形,但是有输出的时候波形都非常好。控制板也换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