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关于温控器双输出(加热、冷却)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10-16):
很多温控器都可以有两组输出,第一组输出一般都标明加热用,而第一组输出供冷却用!这两种输出之间如何切换?如果只设定一个温度值,那两个输出会不会同时动作,就是一边加热一边制冷??麻烦知情者帮忙详细解释下这两个输出的条件及控制动作等!!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表阿?一般表在配置里会让你选择主控制还是双控制,主控制就是加热,双控制就是,低于设定点加热,高于设定点冷却,是由单片机控制的,不会同时工作的

网友B(2007-12-05):
加热调节为反作用调节方式,输入增大时,输出趋向减小。
制冷调节是正作用调节方式,输入减小时,输出也减小。
厦门宇电的双输出仪表不是同时工作的,需要设定一个给定值,根据给定值来切换调节方式。一般是反映釜用的,发生反映需要温度,但反映过程中又会产生大量热量需要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