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问题---PID调节

楼主(2007-10-16):
大家好!请教点问题,PID调试如何进行啊?是在上位机上一直输入数据看变化还是有别的方法啊。
有没有模拟的那种啊,不用在现场一点一点根据变化调。
模拟调节的差不多,到现场稍作改动便可以的那种方法有吗?
我调节的是煤气空气流量,我总不能等到人家供气了才调整吧,而且那样还很慢。
想请教好的实用的方法!!!!

网友A:
你用万用表呀,给输入4~20ma不解可以了么!!!!!!!!!!!!!!!!!1

网友B:
给你的PID调节模块前加4-20MA信号
在输出端测试,看变化
简单的那种综合校验仪就可以搞定
我们每次都这样调,现场稍微动一下,有时候都不用动,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