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产生200mA左右相位幅值可调的交流电流

楼主(2007-10-16):
各位前辈,

我现在想模拟电压/电流传感器产生的信号,传送给一个控制设备;都是交流信号,电流形式输出,输出电流最大值为300mA。用什么方法可以产生这么大的电流而且能做到相位和幅值可调呢?麻烦大家给个思路吧,谢谢!

网友A:
信号源 + 功放

楼主: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7-10-16 16:13:00 发表的内容:
  信号源 + 功放
--------------------------------------------------------------------------------------------
多谢!
据您所知,有没有现成的板卡可以完成这样的功能呢?

网友A:
产生波形的板卡不少,一般没有这么大的输出功率/电流。

网友B:
  “想模拟电压/电流传感器产生的信号”

1、由于是模拟传感器产生的信号,应该是低频;
2、用低频正弦信号发生器,副值、相位均可调;

网友B:
  “电流形式输出,输出电流最大值为300mA”

1、最大值为300mA,电流有效值大约200mA,输出电压10v,功率约2瓦;
2、用简单的一级音频功放电路做输出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