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EEPROM问题

楼主(2007-10-16):
各位大虾,请问怎么才能对西门子200的EEPROM进行读写,200的EEPROM和RAM是怎么工作的?他们的关系如何?

网友A:
s7-200cpu中的数据储存区分为两类:
易失性的RAM存储区,以及永久保存的EEPROM存储区。RAM存储区需要为其提供电源方能保持其中的数据不丢失。
S7-200中的V数据存储区,M存储区都属于易失性数据存储区。要保存T( 定时器)和C(计数器)数据,也需要提供电源。
EEPROM不需要外加电源就能永久保存数据。EEPROM对应于RAM中的V存储区和M存储区的一部分。要把数据存入EEPROM,需要做一些设置,或者编程。

楼主(2008-08-15):
谢谢,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