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6ra70转矩及速度控制

楼主(2007-10-16):
我公司高炉探尺控制用的是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系统控制,在提尺与放尺的转换中如何由速度控制转换为力矩控制的,能否给我讲解,给我发一份过程控制原理图,及参数如何设定的?
谢谢!

网友A:
我对工况不了解,不好回答

网友B(2008-01-27):
速度环/电流环;主给定/附加给定.

网友C:
设置两组数据,然后用一个I/O点控制两组数据的转换,个人理解

网友D(2009-12-25):
好像现在都是用的提尺放尺和浮尺这种控制。

网友E:
使速度饱和,设置成力矩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用外部端子控制转速和力矩切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