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松下A4电机振动的问题

楼主(2007-10-16):
各位同仁:你们好
我现在控制轮牵拉动拉力为100KG的管子(被动放),用松下A4的MFDD3TB控制器和电机是5KW,减速比是73:1,现象是不带负载时转矩是5%,转速是230RPM,轮牵转速均匀,但一上负载,转矩是20%,转速不变,但在轮牵上反映出连续的颤动,造成线速不稳.请问这是这么回事,有无解决的方法

网友A:
该伺服工作于何种模式?速度vs力矩。“在轮牵上反映出连续的颤动”可能是包括管子的弹性等因素的系统问题,未必是单纯的伺服驱动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你可以重新调节下电机的刚性,看看能不能有改善。

楼主:
谢谢你们的会话,我的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下,我调节电机刚性到6时电机发生躁声,然后下调到5电机无躁声了,同时我使用手动调节增益参数10,11,12,13等电机特性无明显改善.轮牵的颤动造成管子上有很多焊吧(我的管子是需要连续焊接的)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具体的方案
管子可以拉动时有40KG的力,我的牵引盘直径是800MM,减速比是73:1

网友C:
"同时我使用手动调节增益参数10,11,12,13等电机特性无明显改善"
11好象是速度比例增益,12、13好象有一个是积分时间。这些参数,如果没有根据经验而来的调整方向,不太容易立即看到好的效果。

网友D:
您好,我想管子是个弹性体,给电机的力矩和惯量可能变化比较大,易产生共振;可以用松下panaterm软件来测试震动频率,用震动抑制的参数.
这时候自动增益测出的惯量不准确,可以手动将pr20减小一些看看.

网友A:
估计这会是一个很低的振动频率,未必是震动抑制的参数足以对付的。

网友E:
调节惯量比和刚性...用手动...慢慢去设个合理的值..应该能调好...很多类似的震动现象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F(2011-07-08):
看能不能采用双增益参数体系吧!加负载后使用较高增益,空载时降低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