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和S7200的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7-10-16):
   想问大家一下,S7300和S7200的有什么区别吗?是把带的点数不同吗?一个项目怎么选用是用200还是用300呢?谢谢!

网友A:
区别太大了,200是小不点一体机,300中型,400大型.

网友B:
200是小型机,300中型机,价格也不能比

网友C:
2个产品,不具可比性!

网友D:
200属于小型PLC
除了点数少之外,性能也不如中型PLC

网友E:
你可以查下其CPU性能,可较下就会发现,资料西门子官方网站上有。
一般来讲,200小型,300中型,400大型.
主要区别在于I/O点数,扩展能力,处理速度,组网能力。
像200型的最大扩展才200多点,而三百的可达上万,不过要具体CPU型号定.

网友E:
还有编程软件200的与300,400的不一样.

网友F:
除了都是西门子的产品外,那差别可是相当的大.至于一个项目选200还是300那就要看设计人的考虑了.
我公司以前有项目用200做过,300也做过.
一般来讲,200小型,300中型,400大型
可以这么分

网友G:
编程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

网友H:
200是西门子收购其它工厂的,不是自己的亲生子。
一般来讲,200小型,300中型,400大型.
主要区别在于I/O点数,扩展能力,处理速度,组网能力。
像200型的最大扩展才200多点,而三百的可达1000,不过要具体CPU型号定.400最大扩展才上万点。

网友I:
我认为区别挺大的,从指令,软件都有很大区别。

网友J:
 西门子PLC采购和销售群号码 9719730。经验的交流,产品的推荐,会使我们拥有更高的性价比。

网友K:
这问题好玩..因人而易了

网友L:
欢迎加入群49738512

小孩!

网友:
看价钱了,如果能便宜一点实现你现在的项目,还留一定的扩张能力那就是你应该选的。

网友M(2007-11-16):
差别大了

网友N:
差别挺大!

网友O:
相当与自行车 与 摩托车比较.
长的就不一样, 200 是小型,300是中型,
I/O通道的扩展数不同,CPU的处理速度不同,编程软件不同,等

网友P:
一个项目选200还是300,功能够用就行,没必要贪大求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