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7035变频器为何出现0008

楼主(2007-10-16):
请教各位大虾,我单位的6SE7035变频器为何出现0008现象?脉冲封锁!不能动了.用在行车主起升机构上.现在是第二台车出现了此问题,第一台行车也是开始出现此问题,动了下控制板,又用了一陈子,最后至不能使用,只好更换了一台.发现制动单元好象出坏了,变频器内部也烧了不少.不知什么原因导致!这两台变频器用了三年了,是不是到使用周期了,我们吊车的环境不好,主要是震动太大!进线电压有400伏左右.谢谢了!

网友A(2008-05-04):
用的什么制动单元?kk?

网友B(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

网友C:
您好

我公司是专业做工业自动化设备与数控系统的维修的,主要从事

1. 各类数控系统、伺服驱动器维修;
2. 各类变频器、软起动器的维修;
3. 工业控制板、电路板维修;
4. 开关稳压电源、PLC模块维修;
5. 工控触摸屏维修;
6. 各行业进口精密仪器、仪表维修;
7. 各类进口设备、专用设备的维修

希望有机会合作!

武汉维恒盛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27-52235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