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关于变压器

楼主(2007-10-16):
变压器是单相220变24V..36V..110V的.我本来是用了220V变36V的.可是我现在又要用一组24V的电.请问能不能直接从这个变压器上取个24V的啊?谢谢

网友A:
可以,注意功率。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可以两组电源最好不要有短路

网友D(2008-07-30):
只要24V的功率够用就可直接引用。

网友:
只要功率不超过额定功率,你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