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精度问题

楼主(2007-10-16):
在现场两个交流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做比例运动.一轴电机带动刚轴做单向运动,二轴带动小车根据位置做往复运动,形成合成轨迹运动.现在存在问题是二轴正向运动时与一轴成比例正常,但反向运动时就不正常了,位置总超前2CM,并不形成位置差积累,但二轴电机正向后又于一轴电机成比例关系,走的路线正常,再次反向又不正常.总的来说正向运动合成轨迹与反向运动合成轨迹不匹配.这个问题找了一个星期也没解决,甚至问题出现的什么地方都没弄明白.其中以为零飘,导致正反驱动信号有问题,弥补了不行,机械传动也不是,毕竟有正反运动.我该做该找的都找了,由于经验不足,还不能解决.请求各位帮忙出出注意!

网友A:
两伺服工作在什么模式下,2cm似乎太大了。

网友B:
伺服什么方式控制?什么样的机械传动结构?这2cm,多次往复时有什么变化吗?

网友C:
用你用的伺服系统的调试软件用软件示波器功能监视运行时的位置偏差值 (=动态设定位置-实际位置)。如果正向时偏差值很小,而反向时很大,那应该从机械上找毛病了。如果两者偏差都很小,那就要看软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既然正向运行很正常....说明机构部分还是没问题的...问题只有可能是出在程序上了吧...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问题解决了,问题出在外部设备上,导纱的纱梳子没有摆放水平.导致正反走的时候,纱片不一样宽.